楼主(2013-12-04):
现有一段程序用了比较指令,每次更改比较数值时都要打开程序更改,为了方便现场操作工更改。
怎样把比较指令上的比较值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,并且可以在触摸屏上更改数值。

网友A:
建个变量,譬如DB100.DBW10,比较就和这个变量比较,触摸屏中新建输入框,对象就是这个变量就可以了,很简单的

网友B:
可以的。首先你需要搞明白这个比较指令所使用数值的数据类型,是字节、字、双字、浮点数、整数等。然后将你需要比较的那个常数由此变量地址替代,下载程序到cpu。编辑HMI设备,做一个I/O域,规定好数值范围及位数,按PLC中的变量(同一变量地址)赋值,并下载程序到HMI设备。这样你就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中修改那段比较指令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的。首先你需要搞明白这个比较指令所使用数值的数据类型,是字节、字、双字、浮点数、整数等。然后将你需要比较的那个常数由此变量地址替代,下载程序到cpu。编辑HMI设备,做一个I/O域,规定好数值范围及位数,按PLC中的变量(同一变量地址)赋值,并下载程序到HMI设备。这样你就可以直接在触摸屏中修改那段比较指令了。

,就是图中的数值,需要在触摸屏上显示并可更改。怎样做啊

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数值在已经有的画面中显示怎样做啊,它不是单独一个画面的。

网友C:
你这是用什么屏?西门子?   在台达屏上可使用屏编辑软件在当前屏上加个输入框,使用屏内部配方寄存器,再通过宏命令写到PLC中,没用过你这种屏,不过可以类推下,希望有用!

网友B:
回3楼问题:
  只要将19改为一个变量地址,比如mw300,然后将这个地址编辑在屏上,修改这个地址上面的数值就可以了。
回4楼问题:
  在编辑I/O域时选择输入、输出或者输入输出型就是你需要的功能。如果你想只是输入,顾名思义选择时只选择输入型。如果你需要的只是显示,你选择输出型。按名称理解使用吧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楼上的二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