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这个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3-12-04):
这个是什么意思

网友A:
这个是采用语句表格式编写的PLC程序。

网友B:
语句表程序

网友C:
可以转换梯形图

网友D:
语句表程序,梯形图可以转成语句表形式,但语句表不一定能转成梯形图《大多都不能》

网友E:
语句表程序 会这个一定会梯形图,会梯形图不一定会这个

网友F:
这个也是PLC程序,只不过是用语句(STL)表编写的,你可以转换为梯形图(LAD)和FBD 的,在视图里面找,或者可以按CTRL+1.

网友G:
应该是数据的传送

网友H:
这么长的程序转不了的。简单的就可以自动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