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2-04):
步进电机带编码器,不用原点开关,能让步进电机回原点吗
应该怎么编程,求大神指教和编程思路
熟悉三菱、信捷、台达、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,威纶、三菱、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,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,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,深圳或珠三角地区,欢迎加QQ 908643454

网友A:
楼主英雄联盟玩多了吧,这里不是称大师吗?你叫神怎么敢回答你呢。
接近开关在线订购:www.gerfk.com

网友B:
不行就是不行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英雄联盟玩多了吧,这里不是称大师吗?你叫神怎么敢回答你呢。

呵呵,英雄联盟我不会玩啦,只是听多了,也顺口一说而已
熟悉三菱、信捷、台达、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,威纶、三菱、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,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,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,深圳或珠三角地区,欢迎加QQ 908643454

网友C:
编码器要用绝对式的,我之前也想实现这样的功能,还没试验,说给你一下我的思路:
1,步进旋转定位,这样用单圈绝对编码器就可以了,读出当前的位置,算一下需要多少脉冲回到原点,发脉冲就可以了,当然,回原点的精度和你的编码器细分程度以及外圆直径大小有关系。
2,步进直线定位,这样要用多圈绝对编码器了,跟1思路差不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编码器要用绝对式的,我之前也想实现这样的功能,还没试验,说给你一下我的思路:
1,步进旋转定位,这样用单圈绝对编码器就可以了,读出当前的位置,算一下需要多少脉冲回到原点,发脉冲就可以了,当然,回原点的精度和你的编码器细分程度以及外圆直径大小有关系。
2,步进直线定位,这样要用多圈绝对编码器了,跟1思路差不多。

和我想的思路基本一致,第一次上电前,手动将步进电机移动到原点位置,上电后把编码器当前位置清零,然后断电前再把编码器当前位置存储起来,然后
下次上电,读出当前的位置,算一下需要多少脉冲回到原点
  • 下载积分:+1(edpncn) 热心助人!
  • 熟悉三菱、信捷、台达、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,威纶、三菱、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,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,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,深圳或珠三角地区,欢迎加QQ 90864345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