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2-04):
大家有没有低成本的现场IO方案,除了西门子的ET200,其他的品牌有没有现场IO解决方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当地的PLC厂家供应商出方案就行,基本每种PLC都有相关的方案

我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用过的好用的还便宜点的给推荐下。

网友B:
图尔克的总线也还可以的,价格比ET200便宜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CLINK

三菱的CClink我也关注过,单独加CCLINK模块好像也不便宜不知道价格和西门子差多少。

网友D:
没有便宜的方案!便宜没方案!

网友E:
呵呵,这个看来只能我给大家推荐一下了,国内厂家深圳合信EM277B和深圳亿维的IM260,这两个接口模块后面可以直接挂200的模块,数字量模拟量都可以,成本比ET200低太多了,我已经用的比较多了,可以去了解一下 。

网友F:
485总线也可以吧
wananjushi

楼主(2014-03-11):
引用 网友F:
485总线也可以吧

最后选用:MODBUS  研华的ADAM4100

网友G:
我最近也在找,PLC主机放在控制柜,为了省线,输入放在现场,不好找啊

网友H:
我也有需求

网友I:
其实主要看你的数据的量及可靠性的要求,如果数据量不大,当然484就够了,如果只是采集一些数据,不做控制,也是普通的就可以了。

网友J:
施耐德TM238/TM258,canopen总线。

网友K:
ORMON的CANBUS通信

网友L:
这个可以有用国产便宜搞定
我看见你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