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2-04):
请问大神们,现在想利用等离子或气来切割铁板,要求切割出圆形铁板,有没有经济型方案?谢谢

网友A:
你是批量还是1~2个啊!!

网友B:
引用楼主tiantian168于2013-12-04 16:21发表的 切割铁板方案 :
请问大神们,现在想利用等离子或气来切割铁板,要求切割出圆形铁板,有没有经济型方案?谢谢

多厚的板,板的材质,工艺要求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批量还是1~2个啊!!

批量生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多厚的板,板的材质,工艺要求?

冷轧板,大概10mm厚,精度要求不高

网友C:
我见过水切刀,能办到

网友D:
用两轴应该可以,但这么厚的钢板刚开始割的时间透了,才能运动走圆。

网友E:
等离子数控切割机才4-5万。

网友F:
做个圆规 把割枪固定在圆规的一边

网友G:
用雅马哈机器人,精度高,速度快,最主要的是操作工便于使用!

网友H:
用便携式数控切割机(可等离子,火焰两用)

网友I:
招钣金厂代工用百超激光切 用600万一台的那种效率高价格便宜 很屌的

网友J:
引用 网友F:
做个圆规 把割枪固定在圆规的一边
估计这个最简单和省钱

网友K:
价格经济的等离子切割机也就几千元加一套运动控制没有多少钱。看看你的切割尺寸可以知道具体价格

网友L:
钢板还是水切割的好。

网友M:
做个双轴控制,画圆,然后焊枪装载在移动的轴上,一个PLC加两个步进电机,再加上移动用的导轨,不贵
就几千块钱吧,加几百块钱配上触摸屏,圆的大小可随意更改,操作简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