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NN网络中的链接软元件问题

楼主(2013-12-04):
我用3G组成NN网络,说明书上说链接软元件是M1000-M1063,0号站的。M1064-M1127 1号站的。
我现在在0号站程序上写入SET M1064,说明书上说不能写其它站的链接软元件,实测也改变不了1号站的M1064.
问题是我现在要与触摸屏连接,只能在0号站写跟屏通信的程序,再通过链接元件发给其它站,现在0站的链接元件不够用了,请问如何是好?

网友A:
你可以一起打包给几个数据寄存器呀,然后再在其他站需要了再拆分为位元件用啊!

网友B:
你肯定还没设置好没通信得上,好好检查一下吧

网友C:
可以通过数据寄存器与位组合软件对应,这样就可以了
一个字16个位,足够了吧
自我解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