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y7989

楼主(2013-12-04):
咋样把三菱FX-1SPLC的程序读进笔记本电脑里?谢谢指教!
小侯

网友A:
1、準備一條usb轉rs-232通訊線及rs-232轉25p的plc通訊線或是usb轉25p的plc通訊線
2、安裝gppw
3、設定通訊com port位置
4、執行程式中讀取plc
hy7989

楼主:
要是有密码咋办啊?

网友B:
解密下个解密软份件就可以丁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