脉冲转换问题

楼主(2013-12-04):
大家好 有没有大家这样用过的
现在有一个正5V脉冲信号 是电压信号 要转为开关脉冲信号怎么处理呢
有用过的顶顶啊

楼主:
石沉大海

网友A:
你都没有讲清楚,叫我们怎样回答,QQ360684677

网友B:
找个晶闸管,就可以把5v处理为开关信号了

网友C:
你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你。
因为你的问题是正5V的脉冲信号了,想要转换为开关脉冲信号。这个开关脉冲信号是何种类型的信号?
脉冲信号已经是工作在开关状态,所以才有一个占空比的说法。要不你用PWM指令试试。

网友D:
四楼说的对。

楼主:
就是普通的开关脉冲丫,像mt的plc那样就行了

楼主:
这个脉冲是单片机发出来的,要怎么控制私服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