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GX developer的在线监视功能,扫描时间怎么修改啊

楼主(2013-12-04):
最近用USB转串口线和PLC通讯,启动监视功能后一段时间就通不上了,必须关掉软件,把串口线拔下来,再重新来一遍才可以,请高手解答。谢谢

网友A:
這個我遇過,是正在煩惱的問題
也是斷線,必須拔線重插,GX也要重開
我的情況好像是被伺服馬達干擾打斷USB通訊(用PC介面卡控制伺服),
所以你可能檢查USB通訊,有沒有可能被其他設備打斷,
而我的干擾情況目前是無解,因為常常滑鼠、鍵盤、USB類的都會被打斷
也期盼有高人可以指點

网友B(2014-03-12):
电脑电源不要插在设备的插座上,不要外接电源试一下,因为设备的地线没有做好,伺服电机线没有屏蔽等等就会干扰。

网友C:
USB線是否使用抗干擾????
紅色框框就是磁護環,有防干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