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B编程问题

楼主(2013-12-04):
用VB做一个按钮 控制Y0=NO时 COMMAND1 里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呢
如图 大家帮下忙啊

网友A:
晕啊,你通信解决了没,如果解决了就不应该问这种问题吧
如果没解决,那先去看看基础的东西先。
大家不是不想帮你,是实在没办法帮你啊。

网友B:
不太了解,学习一下。

楼主:
就帮我举个列吧 通信已经可以的了

网友C:
运用mscomm控件

网友D:
拜托,都不知道你采用什么通讯方式

网友E:
看清楚你要通信的PLC通讯口的协议再根据协议发送一串数据给PLC控制就行了

mythic

网友F:
类似某些触摸屏的脚本编程,所以,多看看VB串口通信吧,网上资料N多

网友G:
看你使用PLC的通信协议,按照协议发送命令就可。

楼主:
我都看了好几周了 一点头绪都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