私服 编码器的线最长可以 达到多少 90米可以不?

楼主(2013-12-04):
如题~!~!

网友A:
帮你顶一下
lvhonjun

网友B:
太长了估计不行,

网友C:
没用过这么长的,最多二十米,长了可能出问题。

网友D:
为什么要这么长吖?长发估计不行的吧

楼主:
我这个设备比较特殊!~

网友E:
一般伺服编码器的线30米以下。

网友F:
看你用什么编码器?如果线的质量和屏蔽没有问题的话,应该可以到100米。
谢谢 可以不计成本的!

网友G:
用的线好,200米也没问题。还有地线要好。

网友H:
加信号中继器

网友I:
不行的,线长了,24v信号达不到

网友J:
没试过,我用的最长的30米。

网友K:
屏蔽做好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