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2-04):
求助各位大侠,关于QD70P8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,控制要求:
步进电机1,旋转180度,若在0--180度之间任意角度断电或按下急停,都将保持当前角度,若按下停止按钮则无论在任何角度 都将回归到零度,若再次期间唯有异常情况发生则步进电机1旋转到180度是停顿3S在由180度回转到零度。按此循环
步进电机2,是多位置控制,例如从左到右有4个点分别为A,B,C,D,A-D距离为150,A-C距离为100,A-B距离50 第一次步进电机由A点运动到D点,到达D点(150)后返回A点,等到条件再次满足后步进电机第二次由A点运动到C点,等到达C点后(100)返回A点,条件再次满足后步进电机第三次运行由A点运动到B点(50)到达B点后返回点,若在中间出现断电或按下急停按钮应该保存当前位置,按下启动按钮后能继续按照剩下的工艺继续工作。按下停止按钮,不管步进电机2在任何位置都则恢复到原点即A点位置
剩下的步进电机动作类似。
请问此程序应该如何写,如何设置QD70P8参数,

网友A:
关于断电的问题 希望楼主用三菱的伺服系统 最好用绝对检测系统(断电记忆)比如J3 J4  +QD75MH。

关于动作的问题,楼主说的是顺控程序都可实现。

楼主:
断电不能保存吗,那我应该用那种方法来做呢,用定位数据控制吗?

网友A:
你用三菱的 J3  伺服+QD75M    或者用J4 的伺服QD75MH

网友A:
你用三菱的 J2  伺服+QD75M    或者J3  J4 的伺服QD75MH

网友B:
14台建议用QD77MS.

网友A:
价格差不多

网友C:
建议用伺服吧。

楼主:
步进电机选购,现在不太好改伺服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

网友A:
用步进电机 每个电机每次上电后都需要回原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