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温泉度假村要监控各水池温度,请教各位老师需要选择什么型号的

楼主(2013-12-05):
一温泉度假村要监控各水池温度,请教各位老师需要选择什么型号的传感器和仪表【精度要高些 仪表和水池最远距离30多米】 谢谢

网友A:
PT100热电阻就满足要求。普通温度表。
下载积分:+1(liupei1899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采集到触摸屏上?
FX2N+AD模块

网友C:
得考虑信号传输距离.30米.
所选用的元器件的参数是否符合?

网友D:
看看场所,决定用什么了,如果是比较好的地方,也会有人参观的话就用PLC触摸屏和特殊模块了,如果没有人去,就采购普通的温控仪,就可以了,再说了,没有控制单元输出,问题也不大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PT100热电阻就满足要求。普通温度表。
是不是用PT100就一定要给他配温度变送器呢?

网友F:
买多路温度巡检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