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2-05):
大家好,我现在想在MCGS TPC1062K的触摸屏上实现这样一个功能。当计数值达到设定值之后,需要清0.具体操作步骤如下
1、打开界面,按下清0按钮。
2、弹出密码输入界面,输入密码,按下确定按钮
3、如果密码正确,执行清0

如果是一个数值清0那很好做,但是我现在有多个数值要清0,每个数值清0的步骤都一样,都要调用密码输入界面,都需要按下确定按钮。

如果每个都专门做一个密码界面的话,他麻烦了。有没有一个像调用子程序一样的功能能实现的。

我现在按照这个思路做了一个,我是这这样做的。
1、按下清0按钮后,调用一个策略,这个策略的顺序 a、弹出密码输入界面 b、比较密码输入值和设定值
这样有一个问题,就是调用这个策略的时候,因为密码还没有输入进去,所以第一次按的时候,肯定报密码错误,要重新输入一遍密码,第二次在按一下清0按钮,这样输入密码有了数值,
才能完成清0。

有没有哪位朋友能提供一个办法的?

网友A:
可以在清零按钮属性里设置操作权限

楼主:
用操作权限的话,密码就是固定的了。我现在打算在密码设置上面复杂一点,密码是采用日期四则运算得到的,这样吧密码分成四个级别。

楼主:
没有朋友用过吗?

网友B:
我有办法,就是在按钮上实现权限管理,然后再按钮上弹一个子窗口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