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2-05):
现在有一旋转平台必须要通过控制面板和无线遥控控制,控制面板和遥控器上分别设置有水平角度旋转手动/自动转换按钮,控制两种操作模式。当采用手动模式时,控制面板和遥控器都可对水平角度旋转进行左/右点动控制和(计数器数据设定(暂定))。当采用自动模式时,先设定好计数器的预设值,任意按下左(右)旋转按钮,水平角度开始向左(右)旋转,当旋转达到左(右)设定值时,水平角度开始回转,当水平角度回转到零位,零位位置设置有计数器复位接近开关,接近开关给出信号,计数器复位为0,此时水平角度继续旋转至计数器设定值,水平角度旋转再次回转,周而复始。底座上设置有水平角度限位行程开关对水平角度旋转进行限位。旋转电机为三相异步电动机,功率0.18KW、额定电压380V,传动从动轮齿数72mm,模数3mm,分度圆直径216mm,平台转数为0.6r/min,
初步思路是采用加接近开关对从动轮旋转齿进行检测,通过PLC采集检测结果并计数,通过控制面板或遥控器改变角度设置参数并传送到PLC数据寄存器与PLC计数器计数结果比较,从而达到任意区间范围内回转运动。需采用限位开关对旋转平台进行原点极限限位,以保证旋转平台的最大旋转角度为360度。
遥控和面板设定参数0-360度可调,水平旋转可在360度任意角度区域内实现回转工作,要求没有累计误差。限位行程设置应合理,水平旋转角度不小于360度。
现在难点在于通过无线遥控改变旋转角度设置参数,如果能有一台无线的人机介面,这个问题应该还是比较好解决的。
要求手持遥控的人在旋转平台周围100米范围内任意位置都可以对旋转平台进行旋转角度数据修改。

网友A:
我刚好也做这个差不多的工程  但是我是用两个PLC实现无线通信的!`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可以改一下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刚好也做这个差不多的工程  但是我是用两个PLC实现无线通信的!`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可以改一下/

用两个PLC实现无线通迅意思是两台PLC之间的通迅吧,我做的旋转平台是遥控器与PLC之间的无线通迅。不知道有没有比较廉价的解决方案。

网友A:
目前没有  只有简单的开关量  ~!~

楼主:
版主有做过相关案例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刚好也做这个差不多的工程  但是我是用两个PLC实现无线通信的!`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可以改一下/
大侠工程文件还有没有,发份我学习下

网友C:
国外用的较多但都是距离较近100米没见过如果是十几米的话就简单了

网友D:
以前有方案也这样想过
不断向前

网友E:
机械工程师设计成这样就是SB

网友F:
最简单的方式是用无线数传模块。其次是用无线W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