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24V电源有大的尖峰干扰,求解决办法

楼主(2013-12-05):
求解决方案,是否加个滤波器就可以了?应该选什么型号的?

网友A:
记得有句话: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
试试这个方法,会有你想要的效果。

网友B:
可以用光耦。

网友C:
加阻容吸收滤波器

网友D:
我看使用开关电源比较好,

网友E:
24V电源??
交流?直流?
交流要用滤波器
直流要用电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