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2-05):
用网线以太网怎么下载程序,要设置ip地址,还是用以太网自动设置?

楼主:
俺是菜鸟,望各位师傅多多指点

网友A:
檢查人機內部是否有設置IP地址,若有的話直接連接,PC要和人機在同一IP段其他設置要一樣

楼主:
是否以太网自动连接可以吗

网友B:
HMI上设好后,可以在PC上自动搜到吧!

楼主:
人機內部是否有設置IP地址,怎么查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人機內部是否有設置IP地址,怎么查询?

進入離線模式查看,還是多看看手冊吧,功課還是要做的

网友C:
我只用过usb 透明传输下载
以太网我也想知道 ,高手请指导

网友D(2014-01-11):
还是用以太网传输比较方便快捷;首先将电脑和屏的IP地址设成同一网段,如192.168.1.X,X值不同即可(0-255任意),电脑上在网卡设置中设置地址,屏在离线状态下设置,GP2600系列按1-3-2-1-2顺序即可进入IP地址修改界面(数字代表功能菜单项),GP3000系列好像设置更简单些,详细参考说明书;在软件中传送时(以v7.6版为例),在project菜单下transfer项中transfer setting项下communication port设置项选择Ethernet,在IP栏填入HMI的地址,port填 8000,建议地址设置时手动修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