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2-05):
如题,三菱支持Ethernet/IP 总线吗?

网友A:
你是指以太网通信吗?
Q系列有QJ71E71-100以及自带网口的CPU,
FX有FX3U-ENET-L以及FX3U-ENET-ADP

楼主:
daizhi 大侠出现了!

QJ71E1-100  这个一台网模块可以连接上位机和其他PLC  不知道可以连接远程I/O不? 比如 SMC的串行 阀岛?

三菱还有个 CC-LINK IE 请问这个与Ethernet/IP   有什么区别呢?

网友B:
CCLINK IE是光纤

楼主:
哦 CC-LINKIE 只有光纤吗?

网友A:
CC-LINK IE 有二种,用光纤的属管理级用的,号称千兆级的Ethernet!
           还有一种用网线的,属现场总线。

楼主描述的那种阀可能没有以太网控制的,   毕竟开关控制要求很严谨,如果出现丢包、阻塞等情况,那设备不就完蛋了!
最有可能用的总线如:PROFIBUS-DP、DeviceNET、CC-LINK等

楼主:
OK  三菱不支持Ethernet/IP .   CCLINK  IE  第三方支持的设备还很有限,比如 SMC  FESTO 。。。都不支持。

那么三菱的 CCLINK  远程设备站有没有RS232 模块呢?

网友C:
三菱的Q系列CC-LINK支持费斯托/SMC的阀岛的。是把阀岛看做了一个CC-LINK的远程站。

楼主:
FESTO  的不太全吧?

网友D:
朋友你理解的有点混乱

三菱支持标准以太网 如前面朋友所说的QJ71E71-100的以太网模块,支持TCP/IP UDP/IP    归属为信息层网络

你所说的Ethernet/IP属于工业以太网范畴    三菱对应的最新的是CC-LINK IE Control  千兆级工业以太网 使用的是光纤    属于控制层网络

另外一个朋友所说的使用网线的  是三菱的CC-LINK IE Field   由于推出不久 在定义上还没有明确说明属于哪一层 更没有明确指明是现场总线  三菱也将逐渐推出更多支持该协议的产品  价格较贵  当然支持该协议的第三方的产品可能还没有出现

各个厂家现场总线都是基于RS485的 所以Ethernet/IP以及CC-LINK IE Control  都不能称为现场总线

三菱的现场总线就是CC-LINK   有你所问的远程232从站模块 AJ65BT-R2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