优先处理指令

楼主(2013-12-05):
有输入点X0,X1,X2,X3四个点,
X0导通则通知M0驱动马达从A点运行到B点动作1;
X1导通则通知M1驱动马达从C点运行到D点动作2;
X2导通则通知M2驱动马达从F点运行到G点动作3;
X3导通则通知M2驱动马达从L点运行到M点动作4;
输入点X0,X1,X2,X3的导通不分先后是随机的,先导通的优先处理,马达只有一个,一次只能做一种动作,正反转不用考虑,
我这个案例是要用在龙门金属表面处理生产线上,有若干个工作槽,那个槽先加工完成就通知料车去搬运到下一个槽处理,以上只是简单的比喻,水平有限,恳请高手赐教,这个要用什么指令,就上述条件能否写一个简单的范例程序,我用的PLC是三菱FX2N系列,谢谢!我的邮箱:
504692903@qq.com
,谢谢!

网友A:
看一下三菱SFWR和SFRD指令,两者结合使用应该能实现

网友B:
我刚看过这方面的 资料库里有个 FX2N功能指令应用详解,那里面第7章最后个例子和你的要求基本一样!!

楼主:
在什么地方啊,QQ504692903联系一下可以吗

楼主:
这是我论坛上看的,还是没办法理解
主要是X0---------X17用什么形式给这些不同的料号编码,哪位高手能否写出一个具体的程序
10- 移位读出【SFRD】Shift Register Read
SFRD指令是先入先出控制用的数据读出指令。该指令将SFWR指令储存好的数据一次读出。其执行效果如下图所示:
该指令执行时,将源数据S+1的数值写入到目标地址D中,同时S的数据减一;再次执行时将源数据S+2的数值写入到目标地址D中,同时S的数据继续减一。也就是说S内的数据记录了储存数据的剩余个数,当S内记录的个数为0时,不会继续执行数据读出。
SFWR指令和SFRD指令配合接口实现先入先出的控制。所谓先入先出,可以想象产品储存到仓库的库位中,按照入库的顺序排列好,在取货时根据入库的先后顺序优先拿取先入的产品。如以下梯形图实例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y E-Mail :
sjm213@163.com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108532564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略懂……
操作选项: 添加到论坛收藏夹 | 引用此贴 | 举报该楼 | 为他评分

网友B:
在哪里我找不到,就是把控制信号和到位信号做比值处理啊!

网友B:
你4个控制信号,就是0001,0010,0100,1000;电机停位0001,0100,0100,1000,然后做比值处理啊!这样说了应该知道了吧!!

网友C:
想学习求例程。

网友C:
求各路大神,想想如何使用SFWR与SFRD实现该功能。我想学学

网友C:
能力有限写的可能有问题,请大师们不吝赐教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,我还是用先进先出指令。最近忙,没时间写这程序!等程序写好了,再上传和大家分享!

网友D:
顶一个实现该功能

网友E:
永宏PLC100例,第7页有你要的,台达PLC100例1-13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