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纶触摸屏 的在线模拟

楼主(2013-12-05):
今天看人家用维纶触摸屏的在线模拟功能,一下就挣了5000元,回来自己试试,可怎么都不行,都是提示PLC没反应,PLC是欧姆龙的,通信指示灯也会闪。望高手赐教

网友A:
和三菱FX1S成功模拟过
我试了也是没反应,通信设置一样了,还有什么没做到的吗

网友B:
5000快,额滴神哪,这么好挣!

网友A:
首先你的PLC上电了吗,开关是不是打到运行状态,PLC的下载线是好的吗,端口设置是不是一致,PLC的端口一般是COM1,维纶软件对应的PLC选项选择对了吗

网友C:
首先你的PLC上电了吗,开关是不是打到运行状态,PLC的下载线是好的吗,端口设置是不是一致,PLC的端口一般是COM1,维纶软件对应的PLC选项选择对了吗
我用欧姆龙CPM2A的,看PLC上的通信指示灯也会亮,一下一下的,模拟器的速率只有38400和115200怎么能更改为9600

楼主:
模拟的波特率怎么更改啊

网友D:
维纶的软件有的不好用,我遇到过,我现在用的8000的 你那软件是不是有问题
好了,现在可以了

楼主:
没文化,学什么都难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