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fx2n-1PG 原點位置 DOG

楼主(2013-12-05):
請問各位前輩
請問有辦法讓 1PG 執行原點復歸時
先正轉 回到DOG 點 ON 在反轉走一小段距離
當作原點位置,並當做此位置為0
目前都是碰到DOG就停住了
煩請解惑

网友A:
记得可以设定检测Z相脉冲个数的。

楼主:
我目前是 接控制一顆步進馬達
接線部分,只有接 前後極限以及DOG點
請問這樣接線對嗎?

网友B:
可以的啊,我就做过,记得当时用步进电机的。DOG拿到信号后再DDRVA定位一段距离就OK了
謝謝
請問1PG控制
怎麼給DDRVA?
精通三菱,欧姆龙,西门子,Beckhoff,LABVIEW苏州地区承接PLC程序调试 QQ2150019823

网友C:
可以的
zsh340

网友D:
当然可以

楼主:
請問有前輩能稍微指點一下嗎?
執行原點復歸時碰到DOG點
可以返轉走一小段距離(這個用D值在人機,讓人可以設定)
走完後再以此定點當作原點,並讓1PG把此值當作0點
謝謝

网友B:
1PG是一样的,你是意思是回原点后就停在DOG点,此时要是再按原点就到极限了。你回原点后,直接加一段程序前进一段距离,让这个位置始终都在DOG上方就OK了,我就是这么做的
真诚感谢!
精通三菱,欧姆龙,西门子,Beckhoff,LABVIEW苏州地区承接PLC程序调试 QQ2150019823

网友E:
1.先回原点操作 2,再单速起动走一段距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