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州
FX 有PWM 指令 S7-200 呢

楼主(2013-12-06):
因为我们一直用在供水上的都是三菱的FX 1S 自己做的模块 用PWM指令就可以控制变频器频率了
S7 200 应该没有这个指令吧
又不想加模块 有什么办法吗

网友A:
S7 200 不用加模块可以两路PTO/PWM输出。

网友B:
西门子没学过

网友C:
西门子的脉冲就是这样输出的

网友D:
如图所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图所示

网友E:
你喜欢组态一下就可以用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