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台達人機

楼主(2013-12-06):
台达触摸屏数值输入怎么只有4位,第一次使用請高手不吝賜教。謝謝

网友A:
在属性窗口点击“detail”,将整数位数选择为5位;
对于更长的位数,则需将数值单位选为double word

楼主:
我知道,可是爲什麽不能設置更多位呢?請賜教
。

网友B:
你把最大值改大一点就好了,现在人是9999,4 位

网友C:
你设定最大值,例如设定5位,再设定最大值9999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