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-face触摸屏的问题

楼主(2013-12-06):
有一块Proface触摸屏(GP2500),上电提示程序丢失,触摸没反应。
我怀疑是主板程序被清空了。
请问该怎么处理,要用什么软件连接电脑,怎么连接。
万分感谢

网友A:
你有程序的话,再进行下一步.
QQ106748835

网友B:
GP-PRO-PBⅢ for windows

网友C:
是人家设置了上传禁止了吧

楼主:
现在发现触摸屏主板上一个通讯IC发烫。型号是RTL8019AS。之前传输的症状是软件提示“Please Open The GP”应该是GP和电脑没有通讯到。现在打算更换这个IC再尝试

网友D:
GP2500无法上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