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 200 和smart1000IE 棒图怎么做,

楼主(2013-12-06):
S7 200 和smart1000IE 棒图怎么做,
用于显示电动机升降位移行程。
求指教,
急急急!

网友A:
http://www.ad.siemens.com.cn/service/elearning/cn/SerialVideo.aspx?vsid=3
,上官网看看

楼主:
我的问题修改下,
是要PLC的程序编写,不是触摸屏。
需要知道用哪些指令怎么去实现。

网友B:
你和触摸屏的棒图里设定的地址统一就可以了撒
棒图里也可以设置变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