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令
求解程序中的中间点的查找

楼主(2013-12-06):
有台设备报警输出如图 M7019,用软元件监控看到是M56变为1,但是最后在程序中并没有查到M56的输出,也许没有完整的程序描述的有点片面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?

网友A:
K1M56是个位组合软件,M56的输出有可能是用寄存器或位组合软件经传送指令接通,你查查看。
自我解救
mythic

网友B:
看看是在哪给K1M56赋值

网友C:
[< H0 K1M56]
=> M56~M59 其中一個 ON 就报警

楼主:
是的! 监控到是M56 ON, 也知道可能是位传送或字传送,郁闷的是就是找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