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是真空电机

楼主(2013-12-06):
什么是真空电机,主要功能是什么

网友A:
没有听说过,路过

网友B:
是不是真空泵之类的呀?不然有图片就好点认识下了!

网友C:
没听说过真空电机,只知有真空泵之类的。不然发个图片认识下。

网友D:
是真空泵吧

网友E:
空压机吧·
学如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

网友F:
我还真想知道?在线等哦!

网友G:
就是真空泵吧, 我这很多用的, 德国贝克。

网友H:
只知道真空泵,每见过真空电机,求图。

楼主:
一个纸巾切割的项目图纸上看到的,不知是指什么,这种机台用不到真空泵吧

网友I:
真空电机通常用于步进、伺服,可在真空坏境下使用,是有这种电机。

网友J:
还真不知道,学习了

网友K:
没有听说过,路过
QQ 20471661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真空电机通常用于步进、伺服,可在真空坏境下使用,是有这种电机。

恩,谢谢指点

网友L:
没听说过真空电机,只知真空泵      学习了

网友M:
顶 。。。 应该是机械泵 罗茨泵之类的吧

网友N:
好像是有这么一说!

网友N:
10楼的正解

网友O:
     没见过。求了解

网友P:
引用 楼主:
一个纸巾切割的项目图纸上看到的,不知是指什么,这种机台用不到真空泵吧

肯定是真空泵了,用真空吸住纸巾,否则你切割的时候纸会动的。

网友Q:
我单位就有真空泵
wananjushi

网友R:
学习了,上图就更好了

网友S:
应该是真空泵

网友T:
你应该说的是真空泵吧,就是抽真空用的,一个密闭的空间,然后就像抽水一样把空间里面的空气抽走,形成负压。

网友U:
也叫分子泵,是抽极限真空的,很贵,转速在每分钟二万以上,

网友V:
没听说过

网友W:
   是不是当吸尘器用呀?

网友X:
真不知道

网友Y:
第一次听到,学习啦

网友Z:
第一次听说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