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t1050中位开关设置中,设为交替性,为何无效?

楼主(2013-12-06):
在gt1050触摸屏中设置了一开关,与plc中x0软元件相连,当触摸此开关时,plc中y0输出,再按一次,y0停止输出。此开关设为交替型,为何实现不了交替型实物开关(自锁开关)的功能?请各位指教。
!!!

网友A:
开关元件不要设置为输入继电器X,可以设置为M或直接设置为Y,输入继电器的状态是由外部电路决定的。。。

网友B:
置位辅助继电器M S

楼主:
我用M0试验了一下,已解决了,谢谢各位的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