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2-06):
一个长方型的称重平板需要4个称重传感器。我要选择一个啥样的模块啊。重量咋计算啊,4个传感器的和的平均值吗?请知道的高人指导。4个传感器的接线是并联还是串联后接在1个通道上,还是分别接在模块的4个通道上。

楼主:
怎嘛本论坛没有知道的吗,没谁顶啊

网友A:
4个传感器,应该使用4路模拟量输入的模块,然后在PLC里应该做平均值,输出到触摸屏。

网友B:
传感器上应该有说明的吧,没用过,顶贴是一种美德,其实我也想知道,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4个传感器的和

您说的这个和是每个传感器的数据加在一起然后除4吗。还是接在别的其他装置后得到的和。

网友D:
我刚用过。你需要显示重量值,还是要读取重量值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刚用过。你需要显示重量值,还是要读取重量值?

读取重量值

网友E:
我们用的都是对角传感器并联,然后成两路输出到模块
备注:这要求你们的传感器的输出电阻差不多大才行!

QQ:346994482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
读取重量值

用PLC读取?加我QQ:2650762726

网友F:
可以用单片机
wananjush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