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2-06):
请教一下大师,我今天遇到一个疑难杂症。就是两个FX3U的PLC做并行连接,用的是两块FX3U-485-BD通信板。之前也做过好多台一样的设备,一切正常。但是今天这一台设备的两个PLC就是怎么都通信不上,其它的程序都正常。就是485通信板上面的LED灯都不亮,所以无通信。今天查了一天都未找出原因未解决问题。真的太奇怪了。程序和那些正常的设备程序是一样的,而且今天把PLC也换了新的也一样,把485通信板也换了新的也一样。唉,真的是找不到原因了,程序肯定是没问题的,因为我们做了好多台设备都是一样的程序,那么硬件的话,PLC和485通信板都换了新的,真的无从下手了。请教大师指点迷津啊!谢谢
附件: PLC.rar (29 K) 下载次数:116

网友A:
是不是两块FX3U-485-BD通信板的接线有问题

网友B:
1、程序问题
2、BD板硬件问题(注意BD板有三菱原装的和国内仿制的)
3、楼上所说的接线问题

慢慢找,或许问题就出在你忽略掉的地方

网友C:
1,通信设置
2,通信线更换试试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师的帮助,今天问题解决了。今天又查了一个上午,后来发现是主站的PLC有问题,换了一个新的PLC就有通信了。真是奇怪了,记得昨天也换过PLC都不行的。今天怎么再换一个PLC又可以了。无语啊。

网友D:
如果程序 接线 都没问题的话
你把plc内的数据全部清除  ,然后在把传程序重新传进去试试!!!

楼主:
我每次输程序都是把PLC内存清除的还是一样的不行。后来换了一个新的PLC就好了,应该是PLC本身的问题吧,但是它控制其它的程序也正常啊,就是通信链接不了,难道是PLC内部通信的部分有故障?

网友E:
主站设置是怎么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