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在配电箱安放的位置

楼主(2013-12-06):
问:有两台7.5KW的变频器要按到800*1000的箱子里还有继电器,PLC,接线端子等元件,请教各位大师怎样安排这些元件比较合理?

网友A:
上自下,左到右。。。

网友B:
发热的放上面

网友C:
变频器明显应该放上面
而且间隔最好按照说明书的要求

网友D:
随便!电箱装两把排气扇就可以!

网友E:
发热的放在上面 重要的控制器如PLC尽量靠下放,因为热气是向上的

网友F:
变频器一般是向上发热的,左右不发热,plc一般放下面,有模拟量的话还有注意屏蔽

网友G:
发热的东西都应该装到上面。

网友H:
上面。那家伙会发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