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装了组态,后面的232接口可以直接联西门子200的com口吗

楼主(2013-12-06):
电脑装了组态,后面的232接口可以直接联西门子200的com口吗

网友A:
可以的......用PPI电缆又或加RS232转485

网友B:
加一个转口就行了。西门子不是有dp电缆吗。

网友C:
可以,早期的电脑都带串口的。现在的电脑基本没有这个了,需要usb转换后通讯或者直接用usb通讯电缆。

网友D:
台式机直接连就可以,是用PPI电缆,现在国产的价格很便宜,笔记本的话买个USB的转化线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