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关于直流24V电源却测出27V信号的问题

楼主(2013-12-07):
大家好啊,最近遇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想不通,可能对于你们很简单,但是我就比较纠结了。所以在此请教。
是这样的,我安装的一个光电开关,输入DC24V电源,用万用表测了电源输入端是24V。然后,光电开关正常时,理论上信号端0电压,光电开关动作24V。
但是我测量的信号线开关正常时3V,不正常时27V。万用表测电源和测信号,用的是同一个负端点。这是为什么呢?
是光电开关里面的三极管的原因?还是因为有电感?

网友A:
传感器的负端应该和控制器的com端短接
熟悉三菱、信捷、台达、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,威纶、三菱、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,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,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,深圳或珠三角地区,欢迎加QQ 90864345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传感器的负端应该和控制器的com端短接
还没有连控制器,就是做试验调整光电开关位置时候接的临时电源。用万用表测的,测量时候电源负端和信号负端是同一点。。。好奇怪啊

网友B:
感觉应该是负端有点问题,0-24V 3-27V,之间的差别有点巧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