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老师帮忙看看此程序,为什么不对。台达

楼主(2013-12-07):
如题所写 谢谢

楼主:
程序在线模拟实验不对,我不明白错在哪里。求各位老师给看看,谢谢

网友A:
哪一步错了。

楼主:
你在线模拟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B:
你想要的动作是否如下:
原始状态--1# 2#l拉杆回,拖板也回。
自动态:按启动后-》拖板出-》2#拉杆出-》延时0.5秒-》2#杆回-》拖板回-》1#杆出-》延时0.5秒-》1#杆回-》再次下一循环
X2的完成信号是从何处发出?

楼主:
在机器滑块上,为什么置位S0后,1 2#拉杆,拖模在原位,X2上升沿不置位Y0呢。楼上麻烦你看看,谢谢

网友C:
X2上升沿后面的Y0是普通的输出,不是SET命令,当然不会置位Y0了。

网友B:
X2在在机器滑块上?是1# 2# 拉杆带动 还是 拖模板带动? 可能在S0置1时,X2的上跳沿早已过了,再说只有一个扫描周期的ON让Y0油缸动作是不可能的,要有自保才行。

楼主:
电机带动滑块上下运动。谢谢两位,问题已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