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2-07):
今天在公司有一把电磁锁坏了,师傅拿了个新的换了,电磁锁的额定工作电压是直流12V ,额定电流450mA    电磁锁回路接了一个二级管(本身就有不是自己装的),把这个电磁锁接在电源是直流12V的电源模块上,可以正常工作,但是当时没有12V的电源模块,只有直流24V的电源模块,师傅就把二极管去掉,直接接在24V直流电源上,我想直接接在24V直流电源上,电磁锁难道不会烧吗,还有这个二级管的作用是什么,如果不去这个二极管,在接入24V直流电源后,电磁锁无法工作

网友A:
是不是宽电压的呢

网友B:
二极管是起保护作用的,也可能是稳压二极管

网友C:
一般的电磁锁里面都有12.24v的跳线,

楼主:
12.24V跳线是指什么啊,,宽电压如果是24V话,我想直接烧掉了啊。  稳压管的话,当我接入24V时电磁锁应该可以工作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