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本显示在线产量,PLC程序如何编写

楼主(2013-12-07):
文本显示在线产量,PLC程序如何编写

网友A:
能再清楚点吗? 运用计数器吧!

网友B:
这个比较简单吧,用计数器就好了,文本读取该计数器就OK

网友C:
计数 传送 显示就行了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D:
加入计数代码即可

网友E:
产品是一个一个的 用计数器计数显示就可以了,如果是流动的 那就计算体积或质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