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314c-2dp上电后只有SF亮,其他的不亮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3-12-07):
PLC上电后只有SF闪烁,其他的指示灯都不亮,DC5V也不亮,初步怀疑是板子的上24V转5V的电路有问题,这是我拍的板子的正反2面,大家看板子上哪个元件是24V转5V的?打算自己修一下,还请老师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A:
照片不是很清楚不过我修过DP口坏的换了个块就好了

楼主:
什么原因会导致只有SF亮其他的不亮呢,我该从哪里下手,是不是首先电源转换有问题呢

网友A:
电源可能性比较大,只能去查看看有什么坏的原件。最好是问一下是怎么坏的好有个判断。

楼主:
PLC上面有个5V的状态指示灯,现在不亮,怀疑就是24转5V的元件出问题了,那个元件是转5V的呢?

楼主:
我手里还有个313c-2dp的cpu,我拆开发现和这个314C-2dp的这个板子一样,我把313的拆下来,放到314上,还是SF闪烁,其他的灯不闪,大家看这是怎么回事?难道不是这个板子的问题?
SF闪烁,STOP和run和DC5V灯都不亮,通信线连不上电脑,肯定不是软件的问题是,是硬件部分出问题了,那么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故障,一般哪部分可能坏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