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USB转232通信问题

楼主(2013-12-08):
各位大侠,小弟现在有一控制板 TX1N-20MT-2AD/1DA ,仿三菱的产品,软件什么的都和三菱的一模一样,之前也用过很多,用USB转232的数据线直接可以上传下载程序,
可悲的是那条数据线坏了,现在买的数据线,驱动什么的都装好后测试通讯成功,可以上传程序可以监控但就是不能读出程序,换了好多条数据线好多块控制板都这样,纠结的很。。。新买的数据线在PLC上面是可以写入可以读出。
求解!!!谢谢!

网友A:
估计是里面芯片不同吧,原来的线查下是不是里面的线断了,这个东西电路坏的很少,大多都是线拔来扯去的把里面的线弄断了的多

楼主:
不好意思 搞定了
是软件版本问题 那块国产的控制板只支持8.52 8.86不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