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西门子200PLC运行开关打下来输出点的问题

楼主(2013-12-08):
我从一旧PLC读取一段程序把RUN开关打到STOP模式Q点一样也有输出。看不出来别人是怎么做到的

网友A:
把程序发出来看看啊。

网友B:
好多PLC有这个功能....设置下参数看看...

网友C:
第一次听说看看你的程序

网友D:
进入系统块,选择数字量输出表进行设置就搞定。

网友E:
输出保持吧 印象中有这个功能 设置一下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