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S文本下载编辑画面时,出现时间超过错误

楼主(2013-12-08):
文本型号为Xp-10,下载线定义是:2—2 3— 3 5—5 4— 7,电脑串口接的是2357,下载线没问题,各位用过LS文本的兄弟帮帮忙,看看哪里出了问题,小弟不胜感激
熟悉三菱、信捷、台达、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,威纶、三菱、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,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,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,深圳或珠三角地区,欢迎加QQ 908643454

网友A:
用过一些 、
比较简单的 没遇到什么问题
电脑可以连接PLC?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过一些 、
比较简单的 没遇到什么问题
电脑可以连接PLC?
不是PLC,是通过电脑串口把文本画面写入文本里
熟悉三菱、信捷、台达、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,威纶、三菱、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,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,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,深圳或珠三角地区,欢迎加QQ 908643454

网友B(2014-02-07):
你把下载线两头换一下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