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用哪些方式可以实现开机复位控制?

楼主(2013-12-08):
求大虾详细说明。。。
mythic

网友A:
建议看说明书

网友B:
能说详细点吗

网友C:
m8002上电初始化标志位。

网友D:
把你的工作要求描述一下

楼主:
就是给出一个复位信号,类似于复位按键的功能

网友E:
这样子行不行,X0启动运行按扭,X10停止复位按扭

网友F:
SM402 PLC 重启后ON一次,可以把它写到开机需要复位的输出中,和 FX M8002 效果一样,同3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