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

楼主(2013-12-08):
用三菱FX-2N的PLC。编程的时候用DDIV指令,运算负数。比如:DDIV D10 D14 D18
当D10中是负数的时候,在DDIV中D10显示的是一个很大的值,D18中的值也是很大的值,
可以将它还原成负数吗?还是DDIV不能用于负数的计算?
在线等,虽然是个很菜鸟的问题,但本人其实比菜鸟还菜,请指教。

楼主:
用DIV指令是可以运算负数的,只是觉得它有点小,只能到-32768,有点不够用的样子

楼主:
编程的时候用DDIV指令,运算负数。比如:DDIV D10 D14 D18
D10中的值原来是一个16位的负数。用DDIV指令就变得很大了。
我试过如果D10如果是一个刚开始就是32位的数值,就不会变,显示的就是本身的负值。
问题是,我用十六位的计算结果,怎么转换成32位的,并能够用DDIV运算?

网友A:
要先了解 PLC 數值表現方式
內部表示 外部顯示
16位元 :D10 = 0000 0000 0000 0001 = 1
D10 = 1000 0000 0000 0001 = -1
若D10的值為 -1 直接用32位元來看
D11 D10
實際上是 (D11)D10 =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0000 0000 0001 = 32769
位元表示的詳細解說 請翻書

网友B:
楼上正解,这就是数制的问题了

楼主:
感谢楼上的解答,昨晚实际上说了,是16位和32位的区别导致的。
我现在想问的是,怎么把一个16位的负数转化为32位的负数?
好象很麻烦的,要先判断第15位是否为1,再决定是否把32位的最高位置1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