深圳
三菱步进梯形指令最后用不用加RET啊

楼主(2013-12-09):
RT,我用步进梯形指令编写的程序,在最后加上RET后总是编译不过去,不加RET可以编译,而且程序运行正常,是怎么回事呢?
如图所示,补充:变成软件GX WORKS2,用了IST指令
而且我发现,在步进指令执行时SET和OUT是一个结果,比如我在S30处置位了Y20,到下一步假设为S31,Y20自动复位,我在S31处根本就没有RST Y20的指令,这是为什么啊

网友A:
RET
是单独一行的写的,前面不能有触点

QQ:84818626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ET
是单独一行的写的,前面不能有触点
恩,试过,编译过去了,但最终导致,PLC运行不了,error指示灯闪烁,一气之下把RET删了,程序正常运行,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什么后果

网友B:
一楼说得对,RET单独一行。我运行没有问题

网友C:
一定要单独一行,一定要加上,这是步进程序的标示。
级别: 实习会员

网友D:
这必须加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