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感谢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3-12-09):
那个地方有专学触摸屏?只要能学到真本事,愿交学费。谢谢!

网友A:
没...只要会PLC就会触摸屏...

网友B:
触摸屏一般不要学的吧,自己琢磨吧,上位机要学的,别人只能是指点一下,主要还是靠自己

网友C:
主要靠自学,多看说明书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师父的回答!我听说只要买个触摸屏,看看说明书就会了。如果是真的,买个触摸屏试试。

网友D:
不用这么浪费
学PLC可以买一个PLC
触摸屏就不用了,简单得很
软件一般都 有仿真器的

网友E:
触摸屏一般不要学的吧,自己琢磨吧,别人只能是指点一下,主要还是靠自己,多看看说明书

网友F:
上位机嘛,要学的,如果简单的应用可以不用学,如果要用到高级应用,是肯定要学的,要学点V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