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USB连接线和Q系列PLC的连接驱动

楼主(2013-12-09):
请教USB连接线和Q系列PLC的连接驱动谁有啊,麻烦大家给一个

网友A:
留下邮箱
guoxiujun2009@sin.com.谢谢了先
QQ 20471661

网友B:
这个还用到处找吗?驱动就在你安装的PLC编程软件路径中
找了,没找到,谢谢你提醒

网友C:
要手动从你driverS 文件里装
麻烦您提醒一下步骤,谢谢了

网友D:
直接連上PLC,電腦會偵測到,再自動搜尋即可安裝
谢谢,试过了不可以。

网友B:
\MELSOFT\Easysocket\USBDrivers
以上就是驱动所在路径
谢谢我去试试

网友E:
USB不需要驱动吧。只有圆口和方口的才要。我有驱动光盘,怎么给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