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西门子I/O点如何实现在不同状态下使用

楼主(2013-12-09):
怎么实现西门子输入模块的一个I/O点两种使用,有两个I/O点,一个是I0.0点是手/自动、第二个是I0.1点,我想把I0.1用到别的程序里面可是I0.0点常闭点的状态在软件监测I0.1点常开点不导通,反而在I/O I0.0常开点的状态下I0.1点才导通

网友A:
你检查I0.0与I0.1的实际连接。
应该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