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2-09):
有沒人會加減人數哪個要用什麼?
我是用三菱PLC

网友A:
PLC程序简单,关键在于出口和入口怎么设计

楼主:
我主要是不明白是否要用D200
和LED 如何在16~19亮

网友B:
用上下计数器应该可以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主要是不明白是否要用D200
和LED 如何在16~19亮

就用比較囉~
http://blog.xuite.net/fa.system/twblog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
就用比較囉~

楼上正解、程序思路不难,纯粹的加减、寄存器、比较而已木有难度

网友E:
楼主是台湾人嘛
有不懂就要学,学不会就要问

网友F:
就是1个INC DEC 和1个ZCP就够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是台湾人嘛

香港

网友G:
纯粹的加减、寄存器、比较而已木有难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