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哥用什么方法去做这个项目

楼主(2013-12-09):
我现在有一个项目,自动上料,但是是用料盘装的,料盘的规格有多种,比如说有12格,8格的等,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从料盘的不同格子去取料,是没有循序的取料,请教下有哪位大哥做过类似的,给小弟一个提示,谢谢了!我现在用的是三菱的FX系列plc做!

网友A:
问题不够详细:比如工件特征,上料速度等。

楼主:
有三个轴,XY方向的来取料的,料盘下面有个轴用来升降的

网友B:
三轴,可用FX3U的来做。
有无料是否可以用传感器?

楼主:
大哥,是用料盘装料,一盘有好几个料摆在格子里,

网友A:
行走抓取都很容易实现。主要是不同的料框判断料的位置,要有一个高效的方法。可以在HMI做个表输入料的位置。或者用CCD,当然会贵很多但是快、方便。

网友C:
那就做个配方 12 的做一个 8的做一个 用那个调哪个!

网友D:
6楼的正解,料盒是否人工放置?在进料口用传感器判定是12格还是8格,传感器可以用压力传感器,8格的压不到,12格的能压到,然后做两个配方,就是两个子程序,调用相应的子程序不就完了?
下载积分:+1(edpncn) 热心助人!

网友E:
格子是不是矩阵排列

楼主:
用矩阵是不现实的,我不可能去装那么感应器,我现在给大家传一两种料盘图

网友F:
看你这料盘也不贵,直接换一种料盘得了。以后机器维修也方便

网友C:
那你就做个模具不就的了~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6楼的正解,料盒是否人工放置?在进料口用传感器判定是12格还是8格,传感器可以用压力传感器,8格的压不到,12格的能压到,然后做两个配方,就是两个子程序,调用相应的子程序不就完了?

做配方还是可以的

网友H:
按6楼的做,每个格子都保证有料,程序把每行,每列头尾两个位置设置好,算一下平均距离,按顺序取就好了。或者你觉不觉得麻烦,把每个格子的位置都设置了也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