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3-12-09):
丝杠1
丝杠2
  想在机床上加以装置,要求从零点,快速的移动到想要的位置,精度要求在0.05mm。
现在的想法是用丝杠+伺服电机+ PLC+控制器+正反转 急停开关,控制。
要有显示屏显示移动距离,正反转按钮要能长按和点按(按下移动0.05mm)。
想问下,有更好的,更经济的方法吗?

如果不用PLC和伺服马达
用电子尺 单轴显示器,手动移丝杠上的螺母
这样就可以吗?

网友A:
如果要保证精度在0.05,个人认为已经这个方案是必须的
QQ 20471661

网友B:
要求精度0.05m,用伺服系统很容易实现。我们都做到了0.001mm了。

网友C:
0.05mm的精度,用PLC的脉冲输出就可以实现。比如:FX3U

网友D:
可以用电缸,集成程度高,控制方便。精度在0.01mm,可提供多种控制方案。

楼主:
选上面哪款丝杠好点?丝杠负荷很小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要求精度0.05m,用伺服系统很容易实现。我们都做到了0.001m了。

你就吹吧,你重复定位精度能做到0.02就很好很好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可以用电缸,集成程度高,控制方便。精度在0.01mm,可提供多种控制方案。

同意,可以用雅马哈的还有smc,这些精度会高一些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
你就吹吧,你重复定位精度能做到0.02就很好很好了

你看人家单位 是M     人家又没说错

网友G:
要求精度0.05mM,用伺服系统很容易实现,其它方法不能实现。

网友H:
楼主的方案是常规方案了,丝杆用高精度的,即单个螺距小于0.05的,要不就不行了。

楼主:
不用PLC和伺服马达
用电子尺 单轴显示器,手动移丝杠上的螺母
这样就可以吗?
cjfeng822

网友I:
生活-焉知水生火热

网友J:
引用 网友E:

你就吹吧,你重复定位精度能做到0.02就很好很好了

重复精度0.02··已经很好了
EPSON 和三菱的机器人重复精度也就0.02

楼主:
现在用手轮,公差在0.02mm以内。
下一步用PLC控制

网友K:
引用 网友E:

你就吹吧,你重复定位精度能做到0.02就很好很好了

同志们要注意量纲,是“m”还是“mm”。 0.001m好做到,但换成mm绝对吹了。

网友L:
吸取经验

网友M:
引用 网友H:
楼主的方案是常规方案了,丝杆用高精度的,即单个螺距小于0.05的,要不就不行了。

没必要单个螺距小于0.05吧!

楼主:
丝杆一圈20MM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
你就吹吧,你重复定位精度能做到0.02就很好很好了

是你没见过所以比相信,用过的人都不会怀疑

网友N:
三菱不是有定位模块吗

网友O:
牛人啊,膜拜

网友P:
做过滑台比楼主烂十倍,只用步进,导程8还是16的忘了,试验百次用百分表测,误差1丝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