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高手们,有关人机的问题

楼主(2013-12-09):
小弟现做一项目,用PLC的输入点触发警报的,在人机里面做好的故障报警,为什么连上PLC在输入点这边给信号怎么没有警报过来呢,小弟在此谢谢
附程序 是威纶通的人机

网友A:
报警地址改为以D开头的试试

网友B:
用输入点触发内部寄存器,触摸屏读次寄存器。

网友C:
2楼说的对,XI是外部开关信号,人机是无法识别的,用内部寄存器转换一下。

网友D:
对,触摸屏都是有自己的寄存器的,要把PLC的触点跟触摸屏的寄存器关联起来才行的,即你要把XI的状态反应到PLC的中间继电器后再把中间继电器关联到触摸屏上,触摸屏只是对内的。

网友E:
离线仿真用X是可以的,按道理是可以的,不存在X不能被触摸屏读取